sl-k8a2-r1l无复位

楼主(2010-09-07):
该板无cpu供电,通过测试发现内存电压没有,换了ao4609后内存电压有了,但还是无cpu供电,测试pwm各点发现没问题,换isl6559cb有cpu供电了,可是还是没有复位,通过假负载测复位电压为零,测时钟供电没问题,晶振起振,有各项输出,该板为k8t800p,由于对via主板没什么经验,特此请教

网友:
CPUPG电压有没有,有了PG才会有复位电压,测下其它复位测试点看有没电压,及跳变.

网友:
pg有,我又检查了一遍。表现为全板无复位、

网友:
测下pci,跟IDE也没有吗

网友:
北桥可能空焊了

网友:
一般无复位的故障查找比较困难

网友:
北桥没有问题,我想把主板在检测一遍,该板北桥k8t800 南桥vt8237r,还有it8282m
atxp9这两个专用块没有问题,我想请问技术小组,我该注意检测哪些方面呢,特别是容易忽略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正常 就查时钟  时钟正常就查PG  PG正常之后才会有复位

网友:
之前的都有,就是没有复位

网友:
复位针上电压正常,在pci槽上就测不到复位,应该为全板无复位把

网友:
你这个班子一般是北桥共电不正常的造成 你更换被桥共电管子试试

网友:
北桥供电正常也得换吗

网友:
先换IO芯片嘛

网友:
io换过了,没查过的只有声卡,网卡,南北桥没有设备,换不了,但是我感觉问题应该出在南北桥上,不知道怎么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