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R区坏?

楼主(2010-09-07):
MBR区坏怎么重建呀?用什么软件可以重建MBR区。请高手指点???

网友:
MBR应该就是0扇吧,坏了就修吧,PC3000加缺陷表,修好后用FDISK/MBR重写就可以啊、、、

网友:
在DOS模式下,运行Fdisk命令,输入Fdisk/mbr就可以了

网友:
很多分区软件里都有重建MBR选项。

网友(2010-10-07):
你要是0道有坏道了那修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要是0没坏道的话。用DISKGEN重写下就好了。很简单

网友:
用diskgen就可以重建MBR。一般克隆版的安装盘都有。

网友:
0道有坏道了?9494

网友(2010-11-20):
软的用ptdd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