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个屏,该咋样修!

楼主(2010-09-07):
大家看一下这个屏,该咋样修!上个月也有一台这样的,被我放弃了。这一台想看看能不能修。用通用板试了也是这样,应该是屏的问题。
AAT1101A也换过了。
问题

网友:
电流法测试下,屏上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怎么个电流发啊 烧么

网友:
重刷个程序试试 估计是程序丢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看来这个屏也要放弃了。谢谢大家!

网友:
dgyf
的帖子
换个主控芯片试下,NT的易 坏。

网友:
新安江
的帖子
也只能这样了.在淘宝找到NT7168F-00010,原屏是NT168F-00009。不知能代替不?试了可以的话,再跟大家汇报一下。

网友:
真是的,换一条屏线试试啊,不行就换驱动板,再不行就是屏幕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故障,可以买个芯片试一下,扩大维修的范围,不能只要屏的问题就放弃

网友:
屏的问题,屏上的那个电压有了缺点。可以查看下是哪个出了问题。连上线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期待你换个屏的主控芯片。看能不能好给回个消息啊

网友:
先保证屏线连接正常,然后换个SPLC51。。。。那个四面都有脚的芯片看看。

网友:
你的屏幕换那个芯片好了吗?
我有一块幕跟你差不多。只不过是上下。你的是左右出问题

网友:
我现在遇到和你一样的屏,故障是开机一段时间白屏~

网友:
重刷一下屏的程序,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个神舟的本子也是这样。。。

网友(2010-10-17):
楼主好了吗?我也有这样的一块屏问题差不多,期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
把屏烧烧估计还有点希望看哪个东东有没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