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632工作条件都正常但无3 5V输出

楼主(2010-09-07):
本人一块HP ZV5000主板待机0.01正常无3 5V输出 各工作条件正常7PIN看电路图经电容接地, 28PIN有4开关电压,无REF电压芯片已换还是无3 5V输请各大哥帮助

网友:
看看这个芯片到IO有没有问题哇

网友:
你的V+ VL SHDN分别是多少,写出来。打3 5V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
接4楼的提问   楼主把数据传上来  如果这几个信号都正常了 楼主要用示波器打打波形  看看UGATE是不是瞬间出来了

网友:
LZ写具体一点,也可以先量一量3  5M对地阻值,如果正常的话,就看看1632 的3  5V的开启信号稳不稳定,反馈信号有没有

网友:
1632的工作顺序应该是需要有公共点供电,SHDN要高电平,要有3V5V ON开启信号

网友:
楼主把你测量1632所谓正常的数据发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补一个 9# 有REF 基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