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M开机不显

楼主(2010-09-07):
华硕F5M开机不显,AMD的U加上nVidia的集显南北桥,相当陌生啊。开机电流能上去,内外不显。拆机后发现南北桥都很烫,此机北桥散热不好,易坏,是通病,南桥也很烫,难道两桥都坏了?南桥发烫正常吗?我的BGA设备和技术都差强人意,不敢冒然下手。好在客户不强人所难,已经拿走了。这种情况各位同仁怎么做?

网友:
这个机子,BGA做得好的可以先做北桥,不行再做南桥。如果两桥做完后没有修好,再换U试一下,还不好,估计维修就结束了。没有图纸,有点位图。二手主板价格700元,客户同意就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