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该怎么办?

楼主(2010-09-07):
磐正 EP-8KDA3J  用编程器刷一次BIOS能点亮一次
BIOS芯片换啦 io换啦
求解

网友:
BIOS的座子有没有坏呀,

网友:
对的哦,要是有座的把座去掉直接焊上试试

网友:
你清CMOS也会亮机的
你现在查一下32.768的波形还有RTCRST
再就是桥空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清CMOS亮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有座子的BIOS  把座子拆掉  BIOS芯片焊在主板上  如果是焊在上面的  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