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C-MX/1333装CPU无复位

楼主(2010-09-07):
P5GC-MX/1333装CPU无复位,装假负载就有复位,而且整块板的供电都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请提供下维修思路,千万不要是座子的问题,我这可没那设备搞...

网友:
用的什么CPU ?

网友:
还真有可能是座的问题,不过也不一定的

网友:
要上双核的CPU,最好用负载看一下座子是否不良

网友:
用的是赛扬D的CPU,在出现故障前也是用CD的CPU的,应该这种CD的CPU应该只要是775的座子都可以用的吧,主板不可能不向下兼容啊???
我等下用假负载检查下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多板都是会上假负载正常  上U不正常的
   上U不正常 还得重头查  查所有供电 时钟  PG

网友:
CD的不一定所有775都能上.  CD2.0的会好点.基本都可以.但1.7的就不一定了..具体要看总线频率.

网友:
这板子印象中是得上新款的U才能认到U的,不过上CD也不会导致没复位的,供电正常后查电源管理旁边的排阻,尤其是822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印象很显然是错的,因为只能装新款的CPU的话,原来的CPU怎么又能正常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和频率应该没关系,原来的CPU能正常使用,后来出了故障不能怪这CPU不兼容!

网友:
有无换过cpu?cpu有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
最近情况,今晚没事拿出来打算按照各位的思路修下的,结果它居然点亮了,我并拿它装了个系统,听了会歌,可是重启以后,又是一样的故障了,复位灯常亮,这回不一样的,时钟全部都不对,PCI的时钟有3.3V,内存的时钟只有-0.03V,CPU的时钟有1.35V,CPU无供电,时钟供电正常,时钟启振,我再次郁闷了
没思路了!!!

网友:
CPU没问题不用再想CPU了,今晚正常了下,我用了两块不同的CD的U试了,都可以点亮,一个是CD2.8,一个是CD3.02

网友:
求此板的电路图,哪位有?????
很想修出此板,不然一次次的失败,我会.....

网友:
此板已修复是APW7120坏了

网友:
说到这板,我就是气啊,这板把我害苦了,我买给人家新板用了一年多点,就出现点不亮,拿去换,说只能修,二个月过,三个月过去,给我发回来,一点还是点不亮,又拿去,看到人家点,是点亮了,不过U不是同样的,是低端U我用的是925的U,又换,结果一直这样子的搞,哎,害死了

网友:
祢就板子最低也要上双核的U。先换个U试下,。上U之后在重新测试U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