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主板,插上CPU供电线后,风扇转一圈就停

楼主(2010-09-07):
(无正文)

网友:
是CPU供电的问题,你看一下CPU的上下管有没短路,还有就把CPU的供电IC换了一般都能好

网友:
查VTT_FSB,灯座测是否有空焊

网友:
供电电路对地短路

网友:
换CPU供电场管

网友:
一般是12V短路你可以先查一下上下管如果没有坏再看看主IC有没有问题慢慢查吧会修好的这个问题不难修的

网友:
这种情况如果是插上12V掉电的就需要查CPU的上管及G极到PWM的线路
如果是上CPU掉电就需要查下管和上管的限流电阻及VCORE端的电阻和电容

网友:
我是新手哦~~~支持下!!

网友:
直接在线 对比下 看那个 管不正常 直接换  都正常 直接换 主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主要测CPU供电场管是否对地或对12V短路,短路的那一组场管要全换掉

网友:
先查短路,如果没问题可以煮下CPU座,我有一块775的板子,也是开机风扇动了一下,就没反应,后果才发现是CPU座空焊了

网友:
核心供电有短路,查上下管及IC.

网友:
查下CPU供电,应该是有场效应管坏了

网友:
把下管和电容都好好测测看肯定有不一样的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过得,开机风扇转下就停,后来换了个电源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CPU供电不足,那个电源是380W的,后来换个大得就行了,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后来好了,那就算了。你们说说看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12V对地短路的几率大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拔掉小四针开机看一下  如果能通电  那么一般是12V或CPU供电短路  打值来判断吧

网友:
12V供电短路

网友:
修好了吗,我这儿也有一块。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是初学者,多谢你们的无私帮助

网友:
有的在线测不出来, 不是完全短路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