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510M电池能开机,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0-09-07):
联想旭日C510M电池能开机,适配器不开机:表现如下:
1:单用电池可开机正常使用
2:适配器和电池都上时,也可正常使用,但适配器不认(不认交流电源),且不充电。
3:单用适配器时,待机002A,有系统3.3V  5V输出,触发后电流到004A就掉下来到002A,再触发依旧这样。
测触发瞬间只有SC413负责的PL5的1.8V能出来,另一个PL4的1.05V没有出来,其余SC411负责的PL6的1.5V也没有出来,CPU核心电压也没有出来。加焊IO   ENE--KB926QF  B1依旧,触发瞬间IO的17脚SUSP#没有电压输出。这个电压时SC411和SC413的开关控制信号。以下还怎么查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你的适配器是不是有侦测针啊,你看看适配器的侦测针断了吗?换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
是标口的,没有的。

网友:
更换一个适配器试试,可能是它没负载能力了

网友:
插上可调电源也是这样的。

网友:
明显 是公检电压的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是公共电压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好修的,一般是AC检测这出问题了。

网友:
更换一个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