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v3000声音问题

楼主(2010-09-07):
接机问客户怎么变成外接喇叭有杂音,内置嗽叭没声音.正常使用,第二天出问题.
先报价,同意后帮客户先软件装系统.重装后还是一样.
拆机换功放和声卡芯片一起换.
换掉后,郁闷了,还是一样的毛病....
查周边电路也正常.
再换系统还是一样,后帮客户硬盘重 新分区问题解决!
芯片
柳姑娘
发生这种情况还真少。

网友:
你先把里面的一个外接声卡小板子给去了看看喇叭是否正常,不正常在换个喇叭可能它们又冲突了。 如果去了小板子正常了就在看看小声卡板子。

网友:
重新分区,还能解决声卡问题呀,学习了

网友:
我也是学习了,,,,

网友:
不是 真的吧,还真没见过,汗

网友:
装声卡驱动有个顺序的,装错了就会出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这种问题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的,学习了。

网友:
我一般会先用U盘进下PE测下声音,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学习一下。。

网友:
肯定还是系统的问题 正装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重新分区可以解决声音问题 真是第一次听过 ...

网友:
莫非是病毒造成的?

网友:
同意驱动的问题

网友:
应该要用原装驱动吧!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少见,分区和声音也有关系

网友:
应该是病毒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1:驱动装的Ghost,用HP官方驱动可以解决。
2:换声卡芯片
3:内置喇叭坏了,这情况我遇到过

网友:
搞了半天还是软件问题呀,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按照楼主的说法只是找了系统就好了,有明显是驱动问题嘛,再说了这机器是HP也

网友:
声卡 功放型号一样吗,焊接的怎样

网友:
驱动倒是有可能 不过跟分区表应该没什么关系吧。。可能楼主两次装系统用的盘不一样。

网友:
还有这事学习了

网友:
也不是没可能呀,或许是病毒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