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 不触发故障 维修经验

楼主(2010-09-07):
修一块r51主板, h8 到南桥有触发信号,南桥 到io没有信号反馈,判断南桥坏,更换南桥。换桥后,开机电流到0.4左右就掉电了。估计电路保护,测量3v对地组织 大约30欧姆,后测pci卡bus附近电容对地组织不正常,后拔除pci卡bus,3v对地阻值正常了 ,。上电依旧保护不触发。而且 5v的上管g与s之间 短路。后来测 显卡 背面的有两个电容对地短路,跑电路发现这两个电容连接tb62501的30脚,这引起的电路保护,换了显卡,故障解决。

网友:
呵呵  很不错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