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维修

楼主(2010-09-07):
请大家帮我分析个问题,今天修到一块R40通电就是大电流查了一下3V的MOS管烧了,换上一个插电又烧了,然后把MOS和芯片一起换掉还是烧管子【芯片是SC1403】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先谢谢了
芯片

网友:
后面有短路吧,往下查

网友(2010-10-07):
后边测着没有短路

网友:
你加电试试后极是否有短路。

网友:
先把板子的短路排除了再换上去吧!

网友:
我的是烧5v mos

网友:
看上下管的G极有没有连到芯片

网友:
都在连接着呀

网友:
我的现在也少3v mos管了

网友:
查查G极是不是开路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应该是G极开路了,楼主重点查下

网友:
SC1403和MOS管子一块换吧:肯定1403也坏了。你要光换MOS管通电烧1403一块换

网友:
后面有短路,先把短路修好再开机吧 这种机器3V 5V很不好修

网友:
传个电路图上来,最好发截图,这样子好分析下。

网友:
mos和sc1403一起换的,待机发现3vmos还是很烫并且3v,

网友:
与3.3v比是不是有点低

网友:
你把管子去掉,,量哪里短路,,直接烧一下试试

网友:
红表笔对地 黑表笔对电感 查阻止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