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G,不加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9-07):
接一台天逸F41G的机器,待机正常,0.02A。按开关键没反应!
维修步骤:
1、测开关键电压,正常。
2、跑线路,通过一个二极管进D7进U20。且触发有跳变!
3、大致查了下U20的工作条件,发现供电正常。于是换U20,但仍旧不触发!
4、于是细查U20的工作条件,发现16脚电压为零(正常应该为3.3V)。对地阻值仅013,问题应该在这里了。因为+3VALW在别处正常,暗松口气,估计是小元件坏了。查图纸
R668  D26 的“2”处对地只有013.分析得出应该是U21损坏。摘掉对地阻值有600多欧,换上好的、上电,板子开始跑码。故障修复!
附:给客户报价180(因为是同行),被砍掉20,成160,准备装机时,对方打电话说暂时不修了。后面的事大家也能猜到了。。呵呵!
银子小事,练了技术还是值得高兴滴!

网友:
很好奇,他不修你怎么办?

网友:
恢复故障再加点小故障撒。。我又不是报的天价。合情合理!

网友:
是U21 吧 楼主搞错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错,前面个是U20   后面一个是U21!

网友:
同行的生意不好做啊

网友:
今天也有个客户,修好给他报价,他说不修了,遇到这样的大家都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报价后再动手,要不然修好了,突然说不修了也没什么意思啊

网友:
最烦的就是修好人家说不修了,太来气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各人的习惯了,我的客户也主要是电脑城里的经销商,我在动手前都会跟客户讲清楚价格,让客户确认,等确认了再着手维修,涉及到亮机的,讲清楚风险再动手。如果没有讲的,搞砸了就毫不含糊的赔板。

网友:
人都是这样的,一时来气,哈哈,都会做点小动作呀,可别让它报废,万一人家又要修呢

网友:
遇上这样的问题,就应该反还!

网友:
技术第一,价格第二

网友:
过得开心快乐才好!

网友:
有时就是这样了,修好了又说不修,白费功夫

网友:
我遇到之间报好价说能修好,后来来取本本时,居然说修不好。而且板被割线,板修的一踏糊涂,板废了。别的维修点都不想碰。火也火死了。如果是遇到这种问题什么解决呀????

网友:
晕,价格都报好了,还没同意就动手了?呵呵

网友:
最郁闷就是种事情 特别同行 到过手的 肯定是加了 不少钱 导致客户不修。

网友:
这事相信大家都碰到过,结果怎么样不用多说了,凡正我修的大都是同行。的确不好做

网友:
只是你修的太快了,再好修的板子我也要放个两天,修的越快,收的钱越低。

网友:
他不修了也好办啊。你给他恢复原状就可以了。

网友:
技术不就是为了银子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对,以后修好的机器放个两天再报价

网友:
请问楼主U20 的16脚是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不是说了吗 U20是EC

网友:
买个废板还给他

网友:
最烦这样的人,修好了又说暂不修,那干脆就多拆几个件下来,返正也是不开机。等修了还得找你

网友:
这也办法   同行竞争强啊

网友:
对,请问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处理

网友:
这 还不简单,,不修就让这块板子永远没人修得好。。,,,,,,,  整板打死

网友:
恢复原故障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然后再加点儿故障,别人查不出来的,悔死他,奶奶的

网友(2010-10-09):
生意难做啊

网友:
我晕。楼主好像有点不厚道。。。。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