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81复位需要条件吗

楼主(2010-09-07):
T41无声,设备管理器找不到硬件。量AD1981的复位PIN11无电压,测其供电3.3V和5V正常。至此我认为有两种可能,1:复位对地了。2:南桥坏,不能发出reset信号。断电测PIN11对地电阻不短,貌似正常。那么剩下只有一种可能了:南桥。........最后换了AD1981!百思不得其解,求解!

网友:
声卡的复位是在加载驱动后完成的

网友:
谢谢无边版主,这可是困扰我多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