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945PLN 档C1修复过程

楼主(2010-09-07):
今天中午,客户送过的一块杰微主板,触发上电跑C1,一看代码,心里高兴啊,这个问题好修啊。。。。于是先测供电,1.8V正常,换了个内存发现还档C1,心想打下阻值,但是又一想,档在C1上,是没有发现内存条啊,打阻值应该没有用的。向上查了下CPU的工作条件,发现一切正常,因为以前碰到过档C1,是CPU工作不正常造成(INTEL主板)。没办法接着查,刷了个BIOS,换了个IO,南北桥清洗下,又压座子压桥,都是档C1,换了个CPU也是档C1。这个头大了。没办法上打值卡,上电后测下内存条个电压,都正常。无语了。。。。没有办法,心想太测测别的吧。正准备测时心里突然想到华擎主板的一个通病,有复位,不跑吗,把桥供电管换了后,正常。心想是不是内存供电的场管有问题呢。。。于是把上下管拆下,用表一测都正常。心想用表只是测管子的二极值,有时好的可能也是坏,不做多想,直接找两个好的管子上去。上电后,一路跑码,终于显示画面。心里高兴啊。。。。。心想有时在线测时,如果电压对的话,也有可能管子有问题啊。。。。

网友:
难道是管子软击穿不成。

网友:
呵呵 。。老大果然厉害

网友:
软击穿电压应该不对呀,他测的电压是对的,我真的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要是我可能就修不好了,看样子还是要虚心的学习学习哦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不知道用示波器能不能看出来啊?望老大们给个解释,为什么电压对了换管子还能好

网友:
这么强大呀,

应该先查一下VTT_DDR

网友:
又学习了。。 不过这问题我确实没遇到过。 楼主很强大啊。  如果是我得话。 估计只有抛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LZ在没换管之前插内存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我感觉可能是内存供电的场管有空焊了,但内存REF基准电压你没有测,VTT,数据线电压也没测。就换了好多东西,时钟你也没有测,感觉你动了很多不该动的原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电1.8V,就是因为内存电压正常,才没有换管子的。。。。

网友:
不一定的我修过一块板怎么也过不了内存,看见桥供电管有点变黄,换后好了估计是老化了吧

网友:
供电管咋判断好坏呀。

网友:
呵 楼主走了点弯路呀   跑C1你干嘛去把IO都杀掉了 电压不对 可能是你没视波器的原因吧 万用表对小的不稳定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供电不良,不容易测出来啊。

网友:
   吸取经验

网友:
           场管供电有问题  那怎么说测电压又正常呢  纠结

网友:
还没碰到这种情况 向楼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