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维修

楼主(2010-09-07):
请教一下各位,下面这个图
请教一下各位从TB62501的59脚的3.3V电压。今天修到一
台TB62501的59脚有16V的电压。但是57脚没有电压。
在插电时我测了一下瞬间有0.3的电压然后又变为000.
我把PMH4芯片拆了还是没有。H8芯片拆了也没有。
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我是个新手,说的不对的地方
请指点。
芯片

网友:
59脚有16v电压吗? 57脚电压就只通过了一个电阻 楼主有图纸跑跑就出来了

网友:
DC IN 通过 一个保险 一个电阻 一个二极管就到55#了 能点电压 说明 有元件不良 才3件 看看不就解决了?

网友:
楼主应该是搞错了 59# 是3V SW 是3V的电平 怎么会16V?

网友:
16V有的啊。我把H8,PMH4拆了还是没有,我想开关那边应该不会把它拉低吧。
会不会是保护呢?

网友:
就那么点东西慢慢拆

网友:
有供电无输出是不是T坏了啊

网友:
16V电进来直接供给TB6250的57脚 如果没有 从电源口那边飞根线过来。

网友:
59脚是3.3V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电压,给1631和H4的

网友:
Pmh4拆了怎会有电压呢,怀疑他坏了就换一个呀,先量62501的34,57脚有16V的电压,再有59脚的3.3SW

网友:
LZ的情况应该是3VSW后级短路或是负载电流不够(查下57脚相连的那个电阻看有没变大)。有个方法就是挑起59脚看是否有3.3V输出,TB只要57脚供电正常温控信号以及AC检测信号正常的话就应该有3.3VSW输出,不受PMH4控制的!

网友:
是不是数错脚了啊,怎么会呢,3SW只有3。3V啊,那要不就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