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1T 暗屏

楼主(2010-09-07):
开机亮IBM字后,
出THINKPAD时,就暗屏了?
各位大师讨论一下?
那位有这个
的分享一下
S-NOTE 3 / 04212-1M(注意后面板号)
暗屏

网友:
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高压条坏了,第二种供电不足,查一下高压条或者屏供电。

网友:
象是软故障,我是新手。

网友:
很好判断的问题

网友:
第三种,IO的控制信号有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切换下外接,再切回来,如果切回来能亮再灭的话,我遇到的都是灯管问题

网友:
搞根灯管 试一下排除一下

网友:
感觉像是灯管问题 先外接灯管试一下吧

网友:
换灯管,可能有漏电的

网友:
拆开用好的高压条点一下是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
估计高压的问题大一点 。我前天碰到过一个三星就这样 。测出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这现象据经验来讲是 灯管的可能性大点的

网友:
灯管和高压都有可能 但个人觉得灯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还没解决吗

网友:
还没解决吗,直接换一个破屏上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