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高压板的亮度线和开关线还有12V线?

楼主(2010-09-07):
等会传个图!
我猜每根线接的各元件不一样。意思也不一样。 应该是这样云判断的吧

网友:
通电用万用表

网友:
我的意思是,如果只有一块高压板。怎么去判断接口的定义呢?

网友:
这个很简单了,拿 到一个高压板,12V好找。找到电容的正极。就是找到12V,然后就是地。供电电容的负极就是地了。ON/OFF用一个5V去接以外的脚,那个让灯管亮是开关了。

网友:
从保险丝往接口处找,哪个通的,哪个脚就是12V供电脚,有的是一个脚,有的是两个脚。地线,用万用表对地量,通的就是地线,有的是一个,也有的是两个脚。开关线和亮度线,开关线一定通向一只小的贴片三极管的某一个脚。中间有的可能会串一个小阻值的电阻。亮度线一定是通向IC芯片,中间也有可能会串个电阻,而且亮度线和开关线比较细。基于这样的方法去判断就可以了。

网友:
可不可以从芯片反查回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