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清华同方719BF不通电修复,现象怪异

楼主(2010-09-07):
今天接一台清华同方719BF的显示器,看成色比较新,拆开后里面电路板都很新,灰尘非常少。
此机为不通电。测得电源开关管击穿短路,周围元件未发现有异常,换上开关管K2141,通电,测大电容两端电压为18V左右,奇怪,于是换掉AP3843,再通电,大电容电压正常280V。测3843第7脚电压为8V,8脚无电压,6脚也无电压输出。于是换掉7脚相连的25V47UF的电容,换成25V100UF的,再测电压还是一样,郁闷中。。。
因为电源线我没有拔掉,就这样过了一分钟左右,突然听到嘀嗒一声响,电源开始工作了,指示灯也亮了,我这时再测变压器次级输出的各路电压,居然一个电压也没有。
因为早些时候我把给行电路供电的一个大电感取掉了,这时候我也不想那么多了,先装上去试一下,装上后,通电,也是过了一会钟左右,显示器点亮了,真的很奇怪,我这个时候再测变压器的各输出电压,还是没有,我都搞不明白了,这种现象我是第一次遇到,以为是万用表坏了,换了一个确认是好的万用表,测电压也是一样,没有电压输出。
好奇怪,有朋友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吗?
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显示器要延迟一分钟才能开机点亮呢,是不是因为我换的那个电容的问题,是不是3843第7脚接的电容还是要换回原来的25V47UF的???

网友:
就是七角的电容换大了。越大越开机的。

网友(点评):
那我明天把那个容量小一点的电容给换回来看看

网友:
量着没有电压,应该是你的地没有找对,

网友:
突然听到嘀嗒一声响,电源开始工作了,指示灯也亮了,我这时再测变压器次级输出的各路电压,居然一个电压也没有。

一个电压也没有,电源灯怎么会亮呢? 是找错位置了吧。

网友:
真好笑,滴答声是哪里来的呢。没电压能来这个声不。你应该是把黑笔接到热地了吧。。。

网友:
我接的地是接的机壳的冷地,不过我忘了注意看,机壳是不是和板子上的地相通的,呵呵,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确定一分钟后,机器工作正常,换回原值的电容看看。
从原理上看,一般很有超过47U的。22 33 47U的比较常见。

另外:既然显示器已经工作了,开关电源各输出不可能没有电压,是你接错地线了。
这个可以肯定。

网友:
嗯,我今天换回47FU的电容了,刚换上去开机速度很正常,我装好机后,又出现延迟开机,多断电试了几下,又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我想问下KA3842B七脚和八脚电压都是8V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