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945 板子 CMOS电路老是没电 换了电池一样请问下怎么修复CMOS电路

楼主(2010-09-07):
昂达 945 板子 CMOS电路老是没电  换了电池一样请问下怎么修复CMOS电路 我是个小白!!

网友:
量一下跳线帽上是否有压,如果没有,测电池放在座里的电压值,判断座是否存在问题,是否座里弹片接触不良。CMOS电路中的二极管是否不良,摘下电池,打一下跳线中间PIN的对地阻值,是否南桥不良。

网友:
呵呵。。上面说的很详细了。。。。建议还是学学主板六大电路原理吧

网友:
二楼的说的很全面了,按他的方法来慢慢的修会好的

网友:
打下正负极阻值.一般是相连的三极管或电容对地不良引起的

网友:
拔下电值打JBAT的值就可以了(最好查VBAT的线路中的元件是否有开焊的)

网友:
CMOS   线路就经过那几个 修到最后还不保存 就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好修啊,把电池到南桥这条线路上的贴片电容都换掉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