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50供电正常,跑2B点不亮

楼主(2010-09-07):
9550供电正常,跑2B当机,芯片不发热,显存2.5,核心1.2.是不是GPU的问题啊

网友:
把下面的金手指用象皮擦一下,再看数据线路上有没有掉件的,如果没有,可能是 GPU  空焊了!

网友:
像这种档在2B的故障,没有电子基础是很难查出来的
楼主可以先加焊一下GPU再测试

网友:
做了GPU,还是一样的,这块主板是换了南桥的,换南桥之前用这张显卡都点得亮,换了南桥后就点不亮了,但是用TNT2点得亮。手上现在又没有其它AGP的板子试显卡

网友:
先不说你为什么换南桥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在这片主板上不亮?还是在同型号同芯片主的主板上不显?
如果是不显查A2 A3是否阻大或者开路

网友:
就是这主板是换了南桥的,问一下多多老大,A2 A3脚是什么功能,下次碰到也好有个思路

网友:
RV350对于VIA和其它的主板兼容性能比较差,你可以先查A3信号

网友:
这套配置用了几年了都没有问题,前几天CPU风扇不转爆了很多电容,还有这两只MOS也烧爆了的,所以南桥也换了的
,现在这块板子用TNT2是点得亮的。

网友:
像这种档在2B的故障,没有电子基础是很难查出来的
8 r5 I" E! Q- `9 F/ i楼主可以先加焊一下GPU再测试

      回天哥,本人原来 是做黑电维修的,已匆匆十年。
A2 2.7K
A3 8.3K

网友:
高手云集啊,让我这菜鸟大饱眼福,呵呵

网友:
还不知道你是要修主板还是显卡

网友:
我想问一下 ,A2 A3是什么啊

网友:
A2,A3是AGP显卡的识别信号,A2悬空 2X;A2接地4X;A2,A3接地 8X

网友:
这块主板上TNT2点得亮,用这块9550点不亮,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是显卡坏还是板子的问题,没有其它的板子试显卡。

网友:
就你这么点,除非显存没有供电不然GPU是很快挂掉的

网友:
   测试 一下 显卡 插槽 的 谐振 电容对地 阻止

网友:
没有温度,上面的焊油都没有化。楼上的是说测晶振两端对地阻值吗

网友:
你先要搞清楚你要干什么?把显卡拿到别人主板上试试不就知道了。亏你还做了10年的电维修,哈哈。

网友:
先加焊一下GPU再测试

网友:
问一下,A2 A3测主板上的点,还是测显卡上的点

网友:
发错了,慢慢改

网友:
问题又变了,今天修好了一块AGP的板,用这张9550居然点得亮,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块875的主板和9550点不亮的呢,(这套配置用了几年了都是正常的)和南桥没有关系的吧。(换南桥之前是可以用的

网友:
   把显卡 清洗  一下 还是不行的话 刷个BIOS

网友:
我也有块显卡一样问题。GPU加了焊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