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1解密

楼主(2010-09-07):
海尔w61解密
这个机器密码是不是在bios啊
怎么在论坛下的bios刷了现在点不亮了
有没有通用密码啊
或者那个有这个机器麻烦给我备份一个嘛

网友:
应该在H8里面

网友:
国产的机器一般是刷BIOS呀,确定BIOS是否对着型号的,文件大小是否跟芯片容量一致的了。

网友:
要注意BIOS对应的主板的型号和版本,有时还得注意一下板卡所用IC

网友:
这个BIOS我有,我的QQ是561516006

网友(2010-10-11):
找到相对应的程序刷一下应该会好

网友:
先刷bios不行的话就是有密码芯片

网友:
太差的编程器也会刷到没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