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明g31主板短路

楼主(2010-09-07):
插上cpu的12v供电就短路,风扇转下就停,把下来就不短路了,测6个供电管 ,都正常,上775假负载,无pg信号。电压是0v。应该怎么修

网友: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先 查     场管,电容。。吧

网友:
打打座的阻值是不是正常

网友:
不可能正常的,查12V的线路
上管及驱动IC还有PW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把坏的MOS管换了。。。在查IC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掉上管.我前阵子说碰到过一个因电源管理IC损坏,以致上12V就直接有 12V的控制电压到上管控制.导致间接短路.由于场管并没击穿,所以不通电测不到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对地值  看一下12V有没有短路  看VCORE有没有短路  看一下12V与VCORE两个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