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修理LPQ153电源

楼主(2010-09-07):
今天接手几块LPQ153的电源,是风力发电厂用的,各路都有输出,但电压还在不停的摆动,主要是带不动负载,加1A的负载就降到0V,所以的电容从外观上看非常完好。恳请各路大侠支招,如果能有图纸和资料那就更好了,万分感谢

网友:
查看控制 / 功率管 / 及反馈部分

一家之言

网友:
换大滤波,再有就是光偶及其反馈路上的电容,一般是:50V/ 22~10μf 那个

网友:
是不是12V升压器啊?

网友:
哦,原来这电源风力发电厂用得多。深圳应该没有风力发电厂吧?我们也经常有修到,不知什么地方用的。
这电源是宝威(power one)代工的。查一下待机有惊喜。

网友:
楼上的 深圳电源维修朋友,我这接手了3台电源都是同样的毛病,不知从哪里下手检修。从元件上看就一个变压器是输出变压器,说明没有辅助电源,也就是此电源不需要唤醒,直接通电就应该有输出。你经常修里这种电源,遇到此故障吗?请谈谈你常遇到损坏的部分,如果有这种电源的图纸和其他资料请传上来,万分感谢。

网友:
怎么这两天没有给俺支招,谁指导俺修理好了电源的奖励人民币100元,提供原理图纸的奖励人民币30元,男子汉说话算数保证兑现。“张先生”  “大只佬"经常有些宝贵资料,是否有这张图纸有偿提供给俺,万分感谢

网友:
不要说我和张老经常有宝贵资料,张老已经很少在电源板发帖了,有也是指导性的文章。我的资料基本都是在论坛上收集的,只是很多人没有留意人家发的东西罢了。
杨工的图很多都是自己画的,给你应该是不可能的。既然杨工说查一下待机有惊喜,那你就找找有无待机电源吧。辅助电源不一定要独立的变压器吧,电感线圈、非隔离的dc-dc降压、集成块直接转换,实现方法可以很多吧。在你有本事修好之前,尽管相信人家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