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0-09-07):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AM2板子,说不亮机  我就上电测了一下工作条件,发现内存上拉只有0.35太低了,上管G极没有电压输入是RT9202控制的,我就把它给换了还是一样,我又把上下MOS也换了还是一样,RT9202有5V电压输入,现在都不知道从何修起了,请高手们给点维修思路   谢谢。。。

网友:
再具体说说,时钟,复位,CPU供电

网友:
rt9202有输入  有输出没。查查

网友:
如果有输入没有输出那还是9202的问题我觉得是它的可能性大一点,不过也不完全是你可以再细心的查查看

网友:
这个板子肯定要先修内存供电了,查RT9202上管G极线路及FB端

网友:
我已经换了两个RT9202了,FB端有0.6伏正常不

网友:
那就查反馈电路..

网友:
如果RT9202有输入的话,应该是有输出才对。没有输出还是IC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的 9202  都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下1脚有没有6V以上电压

网友:
如果是偏低的话 你就把北桥加焊下 。如果是集成桥 肯定桥的问题 加焊 或者重做桥。就可以了。昨天我修个板子 就是桥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9202工作条件  查1  5  7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