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小本电源不开机,电池能开机!

楼主(2010-09-07):
宏基ZG5小本,本来是不充电,能放电,后来换了一个充电IC。电池能开机,电源不能开机。不是充电IC没换好。是量主板电压的时候不知道碰到哪里了。IO也换过了。

网友:
看看保护隔离电路,问题应该出在公共点之前

网友:
查公共点电压  没有就搞保护隔离

网友:
查电池电源转换电路

网友:
充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出现问题

网友:
充电芯片再换一个是试一下

网友:
你看看保护隔离过了没有,过了的话查充电芯片。

网友:
公共端有没有电啊

网友:
CPU核心供心肯定有问题,因为用电池是单相供电,用可调电源,是两相的,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