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液晶碰到个新新的问题,以前从没见过

楼主(2010-09-07):
AOC19的显示器,不定时黑屏换了通用高压板测试后正常,装起来以后竞然不开机了。再拆看偶然发现要是铁屏蔽罩碰到屏外面的金属保护层的话打火且屏不亮,不碰到的话没有问题。平时换板还没碰到过这个问题,高手帮帮忙看怎么办
不开机
黑屏

网友:
粘上块绝缘胶布不就行了吗?呵呵!

网友:
晕,这个我还不知道啊,我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高压板一定要装好`` 灯管接头焊头有没有接触不好`没有问题的话
在看看灯管高压线或者 接头有没有破损``如果看不出来 ``把灯管线全部换了``接头在处理好`` 就是麻烦点``
高压漏电 保护1

网友:
就是高压漏电保护,等同于灯管漏电黑屏,查高压绝缘

网友:
垫胶布是不行滴,因为你最终不得不把屏线插上,这样屏外壳会通过屏线接地,打火不可避免。应该更换灯管引出线甚至灯管总成。

网友:
只能说明是你的通用板没有安装好,如果安装好,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在更换板子时一定要考滤周全,包括接触问题、散热问题等,不然会做亏本生意的。

网友:
看看打火位置啊,如果是线就是全换了,如果其他地方看一下是否那焊点太尖了,尖端放电这是很正常。

网友:
把高压条放一个通风的地方.连接线加线加长...

网友:
原来是灯管高压打火引起的吧?这样的话换板也没有用

网友:
用一个带插头的灯管替换屏上的灯管,看那一个灯管漏电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