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线接口不对

楼主(2010-09-07):
有些17寸的联想机子,屏线接口不是通用接口(通用接口如图):无法用通用驱动板来测试,一点也没办法?

网友:
从17寸开始,大多屏都是 LVDS 双八的,你的这根屏线是 LVDS 双六的,当然不对了,双八的数据对是 10 对,再有双六和双八的供电不在同侧,是相反的!!

网友:
最好是对一下屏号查吧,都会有的

网友:
具体查的屏参数的方法是不是把屏的型号在百度里面搜索一下就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