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L3040PT能代换S304D40C吗?

楼主(2010-09-07):
                   SBL3040PT能代换S304D40C吗?下面有图?

网友:
你查查PDF啊 只要内压耐流行 就行

网友:
绝对可以替换!放心吧!

网友:
绝对可以替换!放心吧!
引用 网友A:

您看
SBL3040PT下面的符号 和S304D40C下面的符号 好像有点不相同耶?

网友:
只能找到SBL3040PT的PDF 呀  S304D40C找不到一点相关的信息

网友:
看符号 好像有点不同~~~不敢乱来

网友:
可以换的。。。。。。。。。。。。。。。。

网友:
可以换的。。。。。。。。。。。。。。。。
引用 网友B:

等下我试试 要是不行的话 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吗?(接灯泡的情况下

网友:
应该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
可以换的,在设计的时候就有富余量

网友:
可以换的,在设计的时候就有富余量
引用 网友C:

稍后尝试一下~~~

网友:
不就是二个整流二极管嘛,直接换就是了,!

网友:
不就是二个整流二极管嘛,直接换就是了,!
引用 网友D:

除了这个 还有其他能带换吗?

网友:
都一样 就是肖特基二极管 整流用的!~~ 不行 无非就是它的耐流不行(大负载时  )  空载或是低负载时如果管子内流低 也没事

网友:
已经换上去了 可惜电源没修好 不知道代换是否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