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000 电池开 电源掉电 维修中 求解

楼主(2010-09-07):
现已加焊北桥 cpu座 下一步查隔离电路 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修好后一定通报

网友:
好好查查保护隔离吧,应该是它有问题了,用电池能开机证明U和桥没什么问题

网友:
没搞定掉电 最后换板了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这边有问题了,仔细找找

网友:
这样就换板了? 也好,留下来慢慢搞,肯定能搞定的

网友:
先查隔离保护  在到公共点   在到主电源   再到分组供电  最后查CPU条件

网友:
  看看前面的帖子,这本应该有通病吧

网友:
有的隔保也是有点头痛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