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楼主(2010-09-07):
有那位高手BGA强大啊,今天加焊个蓝桥鼓包郁闷啊

网友:
教教我怎么做BGA

网友:
对好位,选 好档位启动就OK 了

网友:
南桥都会鼓泡,你温度未免也太高了吧,什么南桥呀,有铅,无铅的温度不一样的呀

网友:
老兄,你的温度没有掌握好啊,太高了,或是温升太快,我也暴过,不过全是北桥和显卡,南桥还没有啊!!

网友:
老兄呀,你的温度没有控制好呀

网友:
你做南桥的温度多高呀,是有铅还是无铅的呀

网友:
BGA设备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掌握好了,土炮也一样做

网友:
这标题搞的 在看看头像 哎。。。。。

网友:
用25元的装修工人用的风筒都不会做成鼓包啊。

网友:
用风枪控制好温度。做BGA也不会起包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头像怎么了啊~~!

网友:
温度一定要掌握好,我做有铅的一般都是215左右,无铅的250左右,我用的是三温的,你用的什么机器啊。

网友:
南桥本来就是坏的吧

网友:
有铅的180时锡就熔了,所以你用210度就差不多了,无铅的210度时锡就熔了,所以你用240就差不多了,如果是用风枪就要注意温度了,因为风枪的感温是在里面,而且准确度不高,误差大,要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