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thf 测量好坏

楼主(2010-09-07):
问下,通常拆下来的部件,象是
三极管
和
二极管
等都知道怎么测量好坏,但是IO和那些电源管理芯片怎么测量好坏呀。新手,不解,查百度也不知道答案。
芯片

网友:
除非工厂有专用的仪器,不然没法测量
我们平时在维修中遇到坏的,都是要据引脚定义及上电时序过程中的跳变电压来查的

网友:
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那问下,你是怎么处理的呢?在哪里查这些相关的资料呢。

网友:
提供给你的w83627thf图纸,你自己去看看吧

网友:
现在怎么不好用,想法个图纸都不知道往哪里发

网友:
还是代换的多 这个不行 就在换一个试试

网友:
zanghuquan
的帖子
三极管二极管去基础板块看一下怎么测 IO电源IC这些我们是没有办法测好坏的 只能替换试

网友:
怀疑有问题就换着试看

网友:
一般都是场管的控制角没有电压,就怀疑其上一级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业余条件无法准确测量其好坏,我们一般只是测量其是否有短路,其它的无法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