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35笔记本时间停顿问题

楼主(2010-09-07):
东芝A135笔记本 出现时间停顿,进系统滚动条很慢 很久,听音乐发现有时候卡,音乐时间2-3秒跳一跳 也就是  1跳到3。桥以前做过加焊,是不是南桥或晶振问题?

网友:
半小时才跳3秒,求助。。。

网友:
有硬件引起冲突,,可以拆除一些外设,如声卡。。。

网友:
遇到过时间跑的慢晶振好的 当时把南桥和时钟晶振都换了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