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电容容量会增加

楼主(2010-09-07):
大家都知道,电容在使用过程中会因高温等因素造成内部干涸,导致容量减少。今天却发现一例容量增加的。
一个杂牌电源,因输出部分几个电容爆浆,不能启动。更换后,测试辅助电源和各路电压均正常,短接也可以启动,但就是不能接主板,接主板就启动不起来。测试没发现什么问题,就放一边了。今天下午没事,又拿起来仔细看了看,发现第二个散热片旁边有一个10uf 50v的电容感觉有问题(可能是直觉吧,反正看不顺眼),外观并无任何损坏。在线测量无穷大,焊下测量,23uf,奇怪,换上一个10uf 50v的电容,上机测试,顺利启动。

网友:
无缘无故的电容会增加的话,这个绝对是坏的。

网友:
是不是在PG那里的?一般的电容表测试好的电容是没有问题的,但损耗角大的电容就比较难测试了。

网友:
理论上电容不可能增大,实践中增大就是坏了。

网友(点评):
非常正确、确实如此、本人经常碰到。

网友:
理论上电容不可能增大 ,增大是由于漏电。。。

网友:
呵呵 是不是你的表有问题阿  不可能会增大的 除非它的外包装上写错了

网友:
这是标准的容量变少,损耗变大你测不出来。这要专用设备测。

网友:
  不会吧  理论上是不会的

网友:
你用电容表测的吧?应该是此电容漏电!!!

网友:
那应该叫损耗角增大,该电容已经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