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独显掉已修好(可参考T61电路图)

楼主(2010-09-07):
R61不稳定,不定时掉,有时候系统用半天,有时候开机就掉,掉后没有35V了,要重新插拔电源才可以上电,刚刚思路放在了U61了,发现掉了后他的第46pin掉脚没有电压,

更换U61未果,发现U61的CPUSENSE_CSREF和CPUSENSE_CSCOMP不正常导致46脚掉的,着两个信号来自3207,于是加焊3207上电测试一天了暂时还没有掉过。估计好了!

顺便传个电路图T61的电路图

网友:
不错,高手,讲解的很好,谢了。

网友:
高人啊。又学习了

网友:
REF 反馈,COMP比较,明白英文含义就懂了,意思根据反馈值与之比较,若有差异,IC STOP work,若一样,alwaysON,它就是产生一个工作定义,不看图,字面上来说此两脚电压应该一致(如果没有经过门电路,MOS,三极管转换的话),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接10K的电阻来进行保护,最好是RT

网友:
兄弟,能不能说说这两个信号正常,与不正常的时候分别是什么状态,电压分别是多少呀?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1.3V±零点几付上下我的万用表。

网友:
3207虚了会是这种情况,学习了,和3205一样呀,下次有的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判断就有依据了。

网友:
LZ你的板子掉电后还有待机电压吗   现在手上有块板子 也是不定时掉电 掉电后必须要把电源拔了在插上 才能开机 电源芯片全补焊过了 无效   没思路了  桥芯片下有黑胶  不好做

网友:
3207虚了可能大部分都能修好。只是报着试试的态度来加焊。不过能分析出来是它虚确实厉害。。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山分析的很透彻 理论功底强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掉了不会马上出来,过一会儿就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南桥是比较难搞,我也是差点就搞南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REF是基准电压吧,C0MP是反馈,意思就是说这两个电压是一样的芯片才正常的工作是吗?

网友:
逻辑电路不只是存在电压一样和不一样的状态,不要用这种想法去理解

网友:
是个高手啊!

网友:
楼主高手啊  我手里有个ACER的板子 摔过了  也是能亮机 但是不定时掉电  一直未找到故障点啊

网友:
听别人说这种板子 南桥还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