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解密方法大全

楼主(2010-09-07):
今天在一网站看到觉得很好和大家一起分享
笔记本解密方法大全

笔记本解密就像一层窗户纸,其实非常容易,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种:

              一、利用笔记本设计是留下的后门来清除密码;

              二、更换或复制密码芯片来清除密码;

              三、将密码芯片中的密码读出,然后输入正确的密码。

              现在分别就这三种方法说一下具体方法。

      一、利用笔记本设计是留下的后门来清除密码。一般笔记本厂家在设计时考虑到解密问题,总会留

下“后门”,一但客户忘记密码时厂家不用拆机就可以将密码清除,以下分别就以东芝为例,介绍一下解

密方案

              1、东芝解密方法:

①、对于型号较老的笔记本电脑,你可以试试下面的方法,也许可以解除笔记本的开机密码:一是改变机

器的硬件配置,比如把硬盘取下来,再重新启动有可能会自动进入Setup程序,并清除开机密码。二是可

以试试在主板上找一个芯片,这个芯片俗称818芯片,一般是"MC146818"有24个引脚,短接第12脚和第24

脚1秒钟,或者找一个标有"MC14069"的芯片,把其第14脚对地短接一下,也许可以达到清除密码的目的。

②、对于东芝笔记本电脑如果你忘记了你的口令,可以使用口令服务软盘来解决(口令服务软盘在你每次

设置或修改开机口令时生成,请妥善保存)。具体步骤如下:在驱动器中插入口令服务软盘。按下Enter,

出现下列消息:

     Set Pass Again?(Y/N) 按Y运行TSETUP程序,设置新口令。

     按N重新启动电脑。

注意:口令服务软盘必须被插入驱动器中,否则显示将返回到Password=。如果已经在驱动器中插入了软

盘,该消息仍然出现,口令服务软盘可能有问题。此外在使用口令服务软盘时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如果

BIOS引导优先级设置为硬盘或光驱,按复位按钮,保持F键按下以确保从软盘驱动器引导。如果电脑处在

恢复方式,打开电源时口令服务软盘将不起作用。这时,也请先按复位按钮。

③、对于型号较老的东芝笔记本电脑,其BIOS口令保护存在一个“后门”。你可以试试下面介绍的办法,

也许能绕过东芝笔记本BIOS口令限制,而无需输入任何密码认证。准备好一张格式化好的空软盘,另外一

台计算机,一种二进制编辑软件(比如Norton DiskEdit或者UtralEdit 32等)。具体的步骤如下:

     启动另一台电脑,打开二进制编辑器,将软盘插入驱动器,修改软盘第一扇区的前5个字节,使其变

成: 4B 45 59 00 00,注意引导扇区是第0扇区,不要改错了。然后保存修改,你现在就有了一张钥匙盘

了。将这张软盘插入笔记本电脑的软驱中,按reset键重启动,当提示你输入口令时,直接按回车,系统

提示你是否要再次设置口令。按"Y",回车。然后你就看到了BIOS的设置界面,可以重新设定一个新口令

了。

④、使用东芝解密并口。东芝解密并口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东芝解密

解密并口的制作方法是找一个并口把其中的几根针短接起来就行:

1-5-10 \ 2-11\3-17\4-12\6-16\7-13\8-14\9-15\

  第二种方法:13-19\14-22\15-24\16-21\17-11\20-10\23-9\

使用方法:在没开机前先把东芝解密并口插在并口上,然后开机就能跳过开机密码,完后进BIOS中更改一

下密码就行,例如东芝2410、1410等。有些型号的本本直接就把密码搞掉了。使用并口能解决一部分东芝

本本的密码问题。

    有些东芝本本没有并口,东芝解密并口就没有用武之地,可以用USB转并口,再用东芝解密并口,或者

接东芝专用扩展坞,再用东芝解密并口,但只能解一部分的的东芝本本。

⑤、刷新BIOS也能解决一部分东芝本本。

⑥、现在很多新款的东芝本本在内存旁边有两个焊点直接短接它就能解决一部分东芝本本。

二、更换或复制密码芯片来清除密码。现在的笔记本一般都将密码存放在一个叫EEPROM的串行可擦写只读

存贮芯片中,您只要从一个同型号没有密码的本本上拆一个EEPROM来复制一个EEPROM可以解决问题。

注:有的EEPROM里面不是只有密码,象IBM,机器序列号也存在里面,如果复制的话,会连机器序列号一

起复制过来,那样解密的机器序列号也变了。具体方法如下:

              1、拆开一台没有密码的同型号笔记本,取出主板

              2、用热风焊台取下存有密码芯片的EEPROM

              3、用编程器读出EEPROM的内容

              4、把EEPROM芯片接回主板

              5、拆开存有密码的笔记本,取出主板

              6、用热风焊台取下存有密码芯片的EEPROM

              7、用编程器将刚才读出EEPROM的内容写到此芯片中

              8、把EEPROM芯片接回主板

              9、装好机器,重新开机并将COMS恢复到出厂设置

              下面是常见的笔记本EEPROM密码芯片的型号:

              Acer 630: eeprom 93c56

              Compaq M700: eeprom 24C02

              Dell Inspirion 7500: eeprom 24c164

              Dell Inspirion 8100: eeprom 24c02

              Dell Latitude C600: eeprom 24c02

              Dell Latitude CPI: eeprom 24c02

              IBM Thinkpad X20: eeprom 24RFC08CN

              IBM TP 380Z: eeprom 24c01

              IBM TP 390: eeprom 24c03

              IBM TP 560X: eeprom 24c01

              IBM TP 570: eeprom

              IBM TP 755CX,760C,765D: eeprom 93c46

              IBM TP 770: eeprom 24c01

              IBM TP 600E, T21, T23: 14 PIN 24RF08

              IBM TP T20: 24RF08

              HP Omnibook 2100,4150,7150: eeprom AT24c164

              HP Omnibook 6000: eeprom 24c08

              HP Omnibook 6100: eeprom 24c08

              HP Omnibook XE3: eeprom 24c16

              HP Omnibook 770x: eeprom 24c01

              Sony pcg-fx950: eeprom 93c46

              Toshiba 74600C: eeprom 93c56

三、将密码芯片中的密码读出,然后输入正确的密码。第二种方法虽好,但一般人不可能拥有各种型号的

笔记本,或者保存有各种型号的笔记本密码芯片内容的,最好的办法还是直接从密码芯片内容中读出密码

来。

     现在已经有人能通过软件读出密码芯片中的密码来。具体步骤如下:

              1、拆开笔记本,取出主板

              2、用热风焊台取下存有密码芯片的EEPROM

              3、用编程器读出EEPROM的内容

              4、用专用解密软件把密码读出来

              5、把EEPROM芯片接回主板

              6、装好机器,输入密码

         下面我们COMPAQ M700 笔记本为例,作简单的密码解除说明。

        用工具(如SMD热风枪)拆下芯片,因为EEPROM芯片非常细小。拆卸时要注意不要弄坏插脚

       然后把EEPROM芯片放入编程器里,把设备主机与电脑连接好。将EEPROM的内容读出。

              然后运行解密软件把密码导出来

              最后把EEPROM芯片接回主板

         整个解密过程最难的不是如何使用解密软件,而是拆卸和安装EEPROM芯片。这也是解密价钱昂

贵的原因吧 !

网友:
这方法都比较老了
DELL的机器大都有算号器可以算出密码来的,SONY部分也是通过算号器的,新款的都是存放在密码或BIOS芯片中、IBM大都是有专门的密码芯片的,部分机器存放在超级I/O或安全芯片中。东芝的解密是最麻烦的了,一般密码都是存放在I/O中,要换的话一般连BIOS都要换。国产的机器大都放电或是刷BIOS或是用算号器可以解的了。

网友:
顶,好东西共分享!虽然大家都知道......

网友:
比较老的东西了,论坛里早就有过

网友:
不错,今天学习到了不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