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左上角有横杠一闪一闪的,进不去系统(图)

楼主(2010-09-07):
        有2个一模一样的478板子。都能点亮,就是进不去系统,dos能进。最后找到原因是内存故障(那内存能点亮,具体因为什么我就不明白了),换内存解决。
        维修经过:开始时候测量,上假负载cpu供电场管对地阻值正常,上cpu后对地阻值是2,感觉很纳闷以为供电线路有故障(后来才知道上cpu后对地阻值就是这样是正常的,提醒一下跟我一样的新手,我让这个问题从昨天中午整到今天晚上,吃亏长经验了..),把场管全拆下来,测量都正常,在焊接上,开机点pw开关保护了...汗死~~,再把场管拆下来,测量6个管子4个坏或者不良的,手把不行啊...换吧..换上通电...还保护**.....继续研究,从基地搜索帖子可能是供电ic让我焊接时候弄坏,从旧版拆了一个焊接上。ok....长舒口气...
       这个主板cpu供电是rt9241b跟rt9602组合的,换的是rt9602。第一次焊接怎么多脚的,别笑话我.真第一次。费了好大力气...虽然只是一个内存故障,但是为了找原因,搜索了N多帖子,跑了N多弯路,但是还是收获不小。
    让大家看看修复的部分(焊功太差,别笑话....电容反光放了纸片)

网友:
我是新手支持你~~

网友:
像这种故障,属于测试级的
维修员是针对故障板来维修的,楼主好好学习

网友:
支持 一下。第一次 焊接的还不错

网友:
你那个问题是硬盘问题。具体是硬盘的MBR损坏了。你在DOS下用  fdisk /mbr 重写下 mbr就好了。

网友:
虽然走了n多弯路,但楼主精神可嘉,学习。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成功就在前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打值的时候要拔掉电源及所有插在主板上面的外设
二,在维修之前先换外设排除  最后再锁定主板

网友:
回复 涵山 的帖子[/b
这个经验不错,谢谢涵山

网友:
上CPU供电的对地阻值要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