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0.7 M21的盘无法回写ATA

楼主(2010-09-07):
手头有几个7200.7 M21的盘,80G和40G都有,都是做F级到4F结束,其中有的NO LOG,不过H,,22后都可以跑完,但是N50后回写ATA无效,试过灯泡快写,磁道慢写,试过原盘备份的,SN前4个号码一样的都一样不行,还是提示OVERLAY FAILED,当然就无法初始化编辑ID了。
各位大哥,是不是还有什么步骤没做,要怎样才能把这些盘的ATA写进去?

网友:
怎么就没人说话啊,四不是话题太老太菜了??

网友:
建议换板跑看看 很多7的盘换板跑基本好了 或者加ROM写BIOS再跑另外你想学修盘的话我可以帮你找个国内最好的师傅修盘10年了

网友:
1、有些7代盘SF完要断一次电。
2、ROM、APP、CERT、ATA、VENDOR这些固件一定要配套,可以按ROM来换固件做F级。
3、都是跑到4F的,那么分析LOG,看磁头有无老化,固件区有无问题。

网友:
现在从新做一次F级,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
做完F级了,中间在4B以后出现NO LOG,不过H,,22后从4B一直做完到4E.查AGE是4F,用灯泡快写还是提示OVERLAY FAILED,无法初始化.磁道慢写很慢

网友:
慢写完成后还是显示OVERLAY FAILED,无法初始化,郁闷
以往能跑完SF,就算有的流程NO LOG,都能写ATA,初始化编辑ID,只是流程没跑完整还有红绿点什么的,也不至于这样这么写都没效果

网友:
^R后V2看下固件区P表,是不是主头上记录很多?一般SA区P表记录超过5个的头一定是不稳定的,要砍(第一次开SF前也可以先V4看下G表,记录上千的头一般来说最后也是必须要砍的,这种头一般是有点问题后还长期继续用,或不会修的人用HDDREG、MHDD之类的长时间去修复造成磁头已老化,这种头我实际100个能跑出5个算很好了,而且这5个跑出的有些还会很快坏,所以现在除了时间很空外都是直接砍的)。
这算4F,也是一定要跑完全流程的,最起码49一定要正常跑完,08、0C、31-34、3A、48、49等坏扇区扫描有关的流程中,LOG中有溢出的头,跑两次还一样的话就一定要砍(极少量的盘换不同ROM的板和固件可能可以跑过,特别是用S15的长板)。

网友:
谢谢楼上的热心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板的问题,后来我拿好盘的板换上写ATA初始化成功。现在这样换版修好了两个。不过奇怪原来的板怎么也能跑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