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台IBM T61

楼主(2010-09-07):
客户拿来时机器不通电  拆机测得无3 5V   测MAX1700 21脚20V正常  SHDN脚无信号(此信号是由SHUTDOWN2和PWRSHUTDOWN经过D12合并得到)  测得SHUTDOWN2正常  无PWRSHUTDOWN信号  找到U1测4脚输入VCC3SW正常 5脚无输出  测5脚对地阻值只有45(明显不正常)  看点图这脚到的芯片不多  最大的(也是怀疑最会出问题的)就是U28(联想的41A1242)了  将17脚翘起  再测阻值正常了  找了个41A1242换上  再测3  5V出来了  上CPU 内存 接屏  亮机

网友:
汗,这才是高手,思路明确才这么容易,对一般的就是换I/O之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