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个显示器,目前怎样收费?怎样承诺保修?

楼主(2010-09-07):
修好一个显示器,目前怎样收费?怎样承诺保修?
如果返修,怎样收费?返修修不好呢?
显示器

网友:
没有讲清楚是什么显示器,多大。通常80元起。

网友:
返修不收费, 返修修不好,保内的退钱,保外的不管了。

网友:
收费也要看人来.如果是单位上的.150-250之间.也有收几十块钱的...保修三个月.如真没办法.修不好了..退钱就行.

网友:
比如保一个星期的时间,在保内的时间里,出现相同的故障免费给维修好。出现其它不同的故障,另外收费。

网友:
呵呵, 看来楼主跟我一样了,在此多谢大侠们的建议了

网友:
我修同行送来的,不换板的五十,换板的八十或一百。直接客户最低一百起。

网友:
80起步,换板100起步

网友:
你们都保修三个月啊?比如系一个还没有够就出现其他故障开不了机呢,还是属于保修期免费吗?

网友:
不属于,只保相同故障一个月,出现其他故障另外收费

网友:
不会修啊。一般都拿给同行去修。

网友:
我修同行送来的,不换板的四十,换板的六十或八百。直接客户最低八十起,保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