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0-09-07):
    两块顶星主板一样的问题,478接口,上负载有1.75V电压。内存供电2.63V。1.35V觉得不错吧,和正常值错的不多/ 上负载正常,上真U供电就成了1.40V了,诊断卡跑FF,但CPU有温度,就是不跑码,供电IC为9248A,其中一块主板REST常亮,想定是CPU供电不正常引起的,但上负载测电压都正常,上U就低了?请教高手,CPU的VID电压是多少?我下一步查哪儿?先谢了

网友:
估计是上CD吧,如果是那CPU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VID是1,0的高电平信号.电源管理芯片有对应的脚位测.不同的CPU会产生不同的VID. 你用带灯测试座测一下CPU座有无空焊.  还有你说的那个1.35V是什么电压?

网友:
供电应该正常了

网友:
1.35V测得是内存的辅助电压,正常的是1.25V,这个差不多,不会是它的问题吧

网友:
9248的1到5脚分别是VID4 3 2 1 0,你可以先查一下,VID是如何组合的。

网友:
内存这里供电是正常的.你还是先看一下VID组合是否正常先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正常就不用管VID了  不同的U电压也不一样
  还得从头查所有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的话就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