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ze2000可以正常触发,但是无显示,很不稳定

楼主(2010-09-07):
ze2000可以正常触发,但是无显示,很不稳定,电流在0.7A-0.9A循环,测试卡的复位灯也跟着闪,有时有可以跑码挡38,有时又可以正常显示,可以进系统,压下CPU座,就清屏死机,现在不知道是CPU的问题,还是CPU座子的问题,还是北桥的问题,这笔记本是AMD的CPU,ATI集成显卡,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下

网友:
一定是CPU 的问题我一周前换  CPU风散一定被堵死了

网友:
那么肯定CPU有问题

网友:
楼上的那么肯定CPU有问题

网友:
找个CPU试试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更换CPU好了

网友:
应该是CPU座子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CPU看看

网友:
应该是单桥吧? 把桥摘了,重新植珠

网友:
ZE2000的机器CPU爱坏差不多也是天下皆知的事了,这种机器现在的故障表现,总归是先找个CPU更换了试一下。

网友:
很简单的呀,换个CPU试试,不行就 干座子···

网友:
CPU  问题  换一个  本人修了两台了  风散应该好多灰了吧

网友:
我这里一个跟LZ一样的机器  问题都一样   还没解决   是CPU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