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IR1024复印机开机整机不停的转动,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0-09-07):
客户有一台IR1024复印机,故障是开机整机不停的转动,按开始复印键无反应,但有时按开始复印后转着转着又出一张纸,并且打印时在加热组件里入口处停住,报卡纸,打开加热组件把感应器都清过,加热膜发现耐温油很小,加了点上去,卡纸问题解决了,但开机不停转动不打印的问题还无解决,请高手指点指点
佳能

网友:
换陶瓷片或加热组件试试

网友:
lijienaa
的帖子
你好,这个机器没有陶瓷片,换加热组件还是同样现象

网友: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没粉!换粉盒就行了 ̄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