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ENQ)FP71E 供电信号引脚定义,有朋友改过此款的通用电源一体吗?

楼主(2010-09-07):
求(BENQ)FP71E 供电信号引脚定义,有朋友改过此款的通用电源一体吗?
本人直接用通用电源一体板改上去开机无显,指示器无电压信号反应,应该还差什么电压没有改上(本人直接飞了VCC 5V   GND   3.3Vof/off  对于此板的引定义不清楚

网友:
没修过多少台液晶呢,跟你等高手

网友:
"指示器无电压信号反应?"是什么意思?面板的指示灯不亮吗?

背光灯有没? 确定驱动板是好的吗? 面板开关电压有没?  BENQ的板要注意下按键板的开关值阻是否正常.

网友:
对的不亮   原装裸板电源一体板加电 后端电压都为0.几V开关条我都没有接,就光一个电源一板测电压的
楼上的朋友你知道他引脚定义吗

网友:
你测一下300V是否正常..电源开关管,稳压管有没短路.换下输出滤波.再不就是电源管理芯片了.你把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报一下.  还有既然后端都没有输出电压.你的5V 3.3V是哪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FP71E+ 此显示器来的时候220V交流的大保险都烧了,更换后还电压出来了,DC300V的电压出来了可是偏低,我又更换了DC 300V电容 ,DV300V才正常了可是,可是测了300V附近的一Q601(  管子的参数Fm F35 fqpf7n80c)短路了,首先管子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开关管,我直接找了一个别的电源板上的管子直接换了电压也出来了 ,测了Q601的中间脚 的电压是接近DC300V的电压 Q60另两个脚的电压只有20V以内,这管子就是靠着DC300V大电容附近,再旁边还有个8脚 IC601 (1200AP40)  这板子在300V大电感之后还有两个靠着散热片的好你像是开关  整流二极管吧  YG902C2 (解释一下这管子不了解)板子背面还有个三脚外形和场管一要的 型号是L1117      ,板子上还有人大IC 型号是 59H87FK   TL1451A, 这些管子我都不了解,本人一般都直接改通用版,这些都没有了,我是用店里的 通用板改的 VCC5V  GND  ON/OF 3.3 V   应该好像是少了12V ,12V我没有敢改是因为 不知道哪个脚 是12V板子上没有引脚定义,
板型和下面的差不多,元件排列也一样的,只是位置稍有偏差,我是对着下面板子改通用板没有改成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be90440100adaz.html  FP71G 本人就是按着这个板子改通用板子  板型及元件布局和编号都差不多的

网友:
首先,原板既烧保险,并且后级端出不正常.那么电源开关管,稳压二极管,电源IC应该都有问题.这个你得要查一下.看看是否有短路或电源管理IC工作不正常..另外,你现在代的通用板是电源高压的一板板还是单独的电源板? 如果是电源高压一体板,那么那个12V一般不用接了(除非你的驱动是12V输入再稳压输出的).你先看看你的驱动板现在供电正常没有.面板开关脚有没有3.3V左右的高电平(如果是接分压电阻的可能会低点),..你最好能上个图方便分析一下.

网友:
我用的是高压电源一体板改的 直接 飞了个 VCC 5V  GND  还有个触发信号 3.3 V ,改好后按键板还是没有电压

网友:
驱动板坏了吗,原机故障是什么问题呢,原机电源板有5V12V吗,驱动板上电压正常吗?正常改好,不开机,只好再换驱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