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00 DV2000 风扇改长转

楼主(2010-09-07):
HP DV300 DV2000显卡通病修好之后,显卡上又加了铜片,请教高手们风扇还需要改长转吗?如果需要,直接从USB SUS5V上拉一个电压过来可以了吗,但在论坛看到有人说会对USB供电有影响,还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PCI供电是多少伏,要是是5V的话可以从那里引过去

网友:
你可以买一根风扇的电源转接线,接到ATX电源啊

网友:
楼上的真幽默DV2000,V3000还能这样改啊

网友:
USB不可以带风扇:
由于USB2.0接口输出电压为5V,输出电流为500mA。使用前置USB接口时要注意前置USB接口供电不足的问题,在使用耗电较大的USB设备时,要使用外接电源或直接使用机箱后部的主板板载USB接口,以避免USB设备不能正常使用或被损坏。
台式机都不可以,笔记本就想也别想了

网友:
大家好,我说的是笔记本呀!

网友(2013-09-11):
找到控制风扇的场效应。直接短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