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液晶190SW8死机问题

楼主(2010-09-07):
开机出现厂标定在那不动,或者用半个小时死机。死机后按键无反应,开机键电压只有1V,正常是3V 已经换了主芯片和24C16故障一样,芯片方案NT68665MFG-128+24C16 谁帮我找个维修报告

网友:
按键不良.测一下按键阻值

网友:
楼上说的铵键不良不会用着也会出问题吧,应该一直表现出问题才对吧

网友:
写个程序。。。。。。。。

网友:
按键不良是会有这样的情况的.特别是有滤波的面板..楼主的1V电压有可能是正常的.看看是不是有接到分压电阻的....还有黑屏时查一下电源供电是否正常..如果也正常的话就点个通用驱动试试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按键已经拔掉测试的,按键电路所有电容已经拆了,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芯片已经换了,程序自然也写过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看看驱动板上主芯片是不是有两个二极管串在一起降压给它供电的??如果有的话把它换掉试试看!

网友:
给驱动板主芯片加个散热的,死机有可能是散热不好温度过高了

网友:
你是不是带着电脑开的机哦.那样的话应该是主板的问题.跟显示器无关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供电3.3V 1.8都是正常的,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机器冷却了插电有时候出现厂标就停在那里了,理论上说就不是散热的问题哦,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
我只看看没什么发表,,,用电烙铁把那些贴片电容都焊一遍,可能有新发现。。。以前在工厂做过,有遇类似这样问题。。。
你有空也可以把那里面晶振都换了。。

网友:
应该从供电、电源转换部分考虑。

网友:
既然核心元件都更换,程序也刷了,只有电源不良或信号不良了。电源如果关键点电压和芯片规格要求相似就查信号。楼上有说晶振的,估计也差不多了。可以考虑把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换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