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南桥很烫手 电流上到2-3A多

楼主(2010-09-08):
我修一台 T43的机器现在也是一开机能显示进系统但是电流可以跑到2-3A多 真是吓人啊  南桥烫手得很 时间长了 会黑屏的 真是很难搞哦 南桥打黑胶了 不知道后果会怎样

网友:
要取下,换一个南桥哦。

网友:
T43的南桥是比较烫,ICH6易空焊。电流2-3具体可以看下有没有在充电。把电池拔了试试

网友:
当南桥有接口电压无核心电压时,就会发烫。

网友:
这种情况好像只有在ICH4和ICH5才会产生。ICH6有没有修复了这个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usb坏了。一般只能换桥。

网友:
换一个南桥啊

网友:
T43就直接换南桥好了,这个南桥很容易坏,有胶没关系,IBM掉点也好修的

网友:
先看他供电正不正常   正常的话就做南桥把

网友:
能显示 很烫 貌似这款桥本来就比较烫 如果是在充电电流会达到那么高 属于正常的

网友:
楼主故障解决没有? 不妨分享一下

网友:
是不是用着电池呢?

网友:
南桥发烫就先干了南桥再说

网友:
打黑胶的T43要注意显卡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分享一下结果

网友(2010-10-23):
这个T43的多数是南桥的问题,你说发热那就可以判定是南桥了

网友:
换南桥吧     注意显卡隔热要做好

网友:
修过V3000机子,用段时间断电,显卡温度也高,后来更换芯片解决。应该南桥不良吧。

网友:
他南桥供电正常的话  那 就是南桥的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