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条不兼容怎么办?

楼主(2010-09-08):
各位大侠们:
     我有块DDR400 256MB的内存条,当把它插在第一内存插槽时电脑点不亮,而插在第二插槽,第一插槽插块好的内存条时,电脑首次开机为蓝屏,此时等候5分钟左右再重启一般都能正常启动(如果马上重启还是蓝屏,好象是要进行预热似的),玩各种游戏都不受影响,而且确定该内存条也发挥了作用,拔下它不用时由于内存小有的游戏不畅,表明属实发挥作用。请问各位大侠如何解决不兼容问题?“换”就甭说了!我觉得内存不兼容应该是数字信号中的高低电平不规范,就是说该内存输出的高电平信号有可能偏低,主板辩别不了所致。能否适当提高内存供电电压来解决不兼容呢?当然这只是探索。朋友们请你们各持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说说内存不兼容的原因和好的、简单的解快方法!

网友:
是槽子的问题还是内存,供电,时钟,数据线阻值打过了吗

网友:
把槽子搞干净,把它们两对换个位子,不行换个显卡插上去试下,最好是扫描下你内存。

网友:
电脑首次开机为蓝屏,此时等候5分钟左右再重启一般都能正常启动(如果马上重启还是蓝屏,好象是要进行预热似的,是接触不好

网友:
刷内存插槽和内存槽,加焊内存槽!

网友:
已确定是该内存条的问题,我又买了个512MB的,替换它之后电脑再也不犯病了!现在只能说该内存条不兼容,首次开机时蓝屏,正常运行后又一直保持良好。

网友:
內存的金手指太髒,用橡皮蹭蹭試試。

网友:
你的那两根内存都是什么牌子的啊,不是一样的牌子能换一样的就换一样不能换一样的就插一根

网友:
我想应该也是接触方面的问题吧,仔细清扫内存插槽,用橡皮仔细擦拭金手指,应该可以解决,实在不行,楼主对调两根条子的顺序试过了吗?如果还不行的话,小弟就真不知道了,还跟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既然楼主已经确定了是内存的问题了,那换掉就行了。至于为什么不兼容,这个因为你没提具体的内存牌子以及参数等,所以不好确定。也可以给内存加点电压,有时就会有用。不过如果内存体质太差,加电压也没用的~

网友:
换个兼容的啊~~~~~~~~~~

网友:
擦内存接片 插槽是否有灰尘···  先清干净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