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G不跑码

楼主(2010-09-08):
我这有一块915G可以上一二代内存 CPU775针 接假负载 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时钟0.41   VTT1.24   核心电压1.53V   CPU至南桥1.24V  地址 数据都是1.24V   只有复位和PG电压不正常为.026 (正常应为1.2V) 接假负载电源部分有叫声   。
上CPU核心电压为1.35V没叫声 诊断卡没数字显示  复位可以正常复位 不常亮  这是那里问题请师傅们指点 谢谢。

网友:
无PG无复位!先修好PG信号 PG正常了应该复位信号自然就出来了。。查电源管理IC PG信号有没有正常发出到南桥!南桥收到PG信号会给CPU发送PG信号!

网友:
先修PG  然后才会有复位。

网友:
别地方的复位有没有?CPU供电管理IC的PG脚还与哪里相连?

网友:
上CPU核心电压为1.35V  诊断卡没数字显示  复位正常.

网友:
你就按二楼修,绝对能修出来

网友:
当然要先修PG了,楼主最好用个带灯的负载这样比较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假负载找到CPU复位与PG的上拉电阻  上U测有没有U复位 与PG 如果无查电源IC的PG有没有到南桥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