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5P945-I3要进入系统就断电

楼主(2010-09-08):
EP-5P945-I3要进入系统时,出现光标后,看见一个提示窗口(没有足够的虚拟内存~~~~~~)后面看不清楚,这个窗口出来后,还没完全看清楚是提示什么就断电了,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主板BIOS已刷过~其它外界都排除了,肯定是主板的问题~大家想想招数!

网友:
换条内存看,应该是内存不良吧

网友:
我有台机子前段C盘满了也出一大堆提示,接着自动关机,不知道你的属于不属于这类

网友:
硬盘是在修板试机用的,内存有换过了~我也说过了是主板的问题的~大家考虑主板这样是哪里坏吧~

网友:
有没有刷BIOS?
还有就是查一下CPU的保护电路

网友:
BIOS刷过了~保护过路也有查过了~没什么异常的

网友:
以前有一张升技865的主板也是这样的情况,也是修不了来~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进系统断电的主板比较难修 个人感觉和供电部份关系较大 功率不够导致的 比如VCORE或别的大的供电部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换外设试  自动关机注意CPU温度
不行重装系统试

网友:
外设绝对没问题,系统装过了~肯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bios里的温度高不高呢